楼主(2005-12-22):
请教CPM2A的PLC时钟使用

望大虾给个详细案例看看,帮帮忙。

功能:首脉冲设定时间,程序运行到指定时间后,读取DM区预存数据,进行覆盖。

需要应用在自动定期或预定时间更换密码。不行的话,有没有其他办法实现?

网友A:
更换密码的功能不好实现;

楼主:
如果不能预定时间修改密码的话,那么指定时间完成一些指令应该可以了,如调用DM,IR?

楼主:
再问一下,cx—p里可以设置等级密码嘛?就是不同程序段需要不同密码打开的功能?望大虾们指点。

网友B:
您的PLC等級若是夠高。若CJ Or CS系列。

1.您可以用TASK相關CALL指令;將您的相關語句或是階梯圖鎖起來。

您的PLC等級若是夠高。若CJ Or CS系列。

2.您可以使用新版CX-PROGRAMMER V6.1 Or CX-ONE 1.1 進行FB 鎖定;再狠一點;將TASK與FB所在一起。這就是三個保護了。

3.利用人機寫一段通訊手稿!利用人機介面的時間參數做演算(別忘記彈出一段文數字讓你自己可以演算);開機完成;把計算出來的東西甩到PLC的IR保持區。
人機甩完之後;傳出通訊命令;將PLC設定於PROGRAM 狀態(當然不動了^^);使用者必須輸入正確密碼,人機送出RUN 通訊命令。

只是好玩!你自己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