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3):
目前,在一般小型水电站(此处指单机容量在5万千瓦以下)的机组控制系统(屏)中,用到多种类型的PLC,其中一般常用的有三菱、殴姆龙、西门子、通用等品牌的PLC,其中三菱FX2N因其价格适中,性能稳定,扩展性较好、安装简单及调试方便等优势,而应用较多,特别是在单机容量在2万千瓦以下的水轮发电机组中。
一、选型问题
一般来说,在此类水电站中,对于单台机组的控制,其开入量比开出量多,而开入量点数在30点至120点左右,开出量在20点60点左右。FX2N的开入量最多达到192点,开出量同样,但两者加起来不能超过192点,其中若除去模拟量、通讯模件等占用的点数,实际运用中,开关量的总点数会更少些,在选型计算中此问题要考虑,另外其总主模块的供电量是否足够扩展模块的用电量,也应在选型计算时考虑到。FX2N-64MR、FX2N-80、FX2N-128这几种型号的PLC应用较多,对于扩展模块来说,FX2N-16EX、FX2N-2AD、FX2N-4AD应用较多,对于扩展板来说,一般使用一块FX2N-485BD来进行通讯扩展。由于水电机组的控制相对来说比较简单,FX2N在不加扩展存储卡的情况下,可以容纳8000步的程序,所以一般不需要用到扩展存储卡。
二、通讯问题
FX2N系列PLC自带一个编程口(RS422标准),在较老的版本中,此口是一DB9或DB25的接口,在现在的新版中,是一个DIN8针的接口,对于此种接口,现在市面上好像不好买到相应的接头。
可订购一根配套的编程线,用于平时的调试。在实际应用中,此编程口可作为连接触摸屏用,或与后台监控微机通讯用,这时,可以用一个普通的RS232转RS422转换器代替编程线,价格在80元左右。此口通讯协议为三菱专用协议。
另外,可再配一块FX2N-485BD扩展块,扩展一个串口;当然FX2N-232BD也可,但它不能挂多个下级设备。这要看具体应用情况而定,FX2N-485BD扩展块的价格在250左右。此口通讯协议可采用三菱专用协议或是自由通讯协议,选用何种协议要在D8120中规定。此扩展口可用于与后台监控微机、触摸屏或其它设备通讯用。
FX2N还可以通过扩展FX23-232IF通讯模件来增加通讯口,但此种模块价格较高,一般在2000元以上,并且一块模块只有一个通讯口,这就很让人头痛。在此类系统中,如有两个以上的通讯口,是很方便的。此通讯模块的通讯协议可采用自由通讯协议或专用通讯协议。
在此简单介绍一下三菱的专用通讯协议和自由通讯协议。
三菱的专用通讯协议的专用通讯协议也就是CC-LINK协议,其协议格式比较简单,一般用于三菱自己的设备中,不过现在也有许多厂家的设备支持此种格式,但也是一般用于与三菱的PLC通讯时使用。绝大多数的触摸屏或组态软件也支持此种通讯协议,所以在对监控软件要求不是很高,或是不愿自己开发后台监控软件、使用组态软件的厂家中,其应用还是较多的。
自由通讯协议,顾名思义,就是很自由的协议了,其实还是有规定的,只不过表示你可以自己定义协议规范,现在许多厂家喜欢自己定义一套通讯协议,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比如MODBUS协议,用在工业控制这一块,就很方便实用了,厂家和用户都很省心。
关于CC-LINK协议,就不用多说了,在网上到处都可以查得到。下面谈一下关于自由通讯协议在FX2N中的应用问题。
支持自由通讯协议,对于用户来说,是很方便的。比如,随便从那家供应商那买一套设备,只要有它的协议(如果厂家不提供,那就不买它的,现在这样的厂家好像没有了),你就可以将它挂在PLC上,从它那采集数据,存入PLC中,其它的系统或设备就可以直接从PLC中取数。
还是以水电站的机组控制为例:
现在水电站的机组控制屏上的设备一般包括:转速仪、温度表、温度巡检仪、交流采样装置、电气保护装置等,此类设备只要有通讯功能的,都可以直接与PLC的自由口进行通讯。
把FX2N的编程口留做与后台监控微机(或触摸屏)通讯用,加一块FX2N-485BD扩展板,就可以实现此类应用了。
有个前提要求是,下级设备采用RS485或RS422通讯接口标准,一般来说其波特率在300-9600bps之间可调,数据位7、8位可选,停止位1、1.5、2位可选,奇偶校验:奇、偶或无或选,最常用的是9600bp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此要求若无法达到,那么这类设备你尽可不用,不过这种变态的厂家的好像不多了。
另外,各厂家的设备其采用的自定义协议中,有的有起始和终止字符,有的没有,那么在选用这类设备时,要考虑清楚,为编程方便起见,最好是有,若没有,那么干脆都没有,否则在编程时,会不大方便。
一般最常用的通讯接口标准是RS485,分为两线制和四线制,这其中最常用的是两线制,FX2N-485BD可采用两线制接线或四线制接线,但采用两线制接线时,在编程时,会增加额外的开销,这时候可以用一块RS485两线制和四线制互换在通讯转接块来转接,也只有80元左右,当然如果你自己想省这80元,自己编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也只能向你表示佩服。
在通讯线接好后,先将下级设备的通讯参数设为一致,即波特率、数据位数、停止位及校验方式,当然各个设备的地址要分开,不能有重复的;然后进入PLC编程设计,首先按所选定的通讯参数,设置D8120,如9600bp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无起始和终止字符,则D8120=H0081,接下来使用RS指令,注意M8122、M8123的置位与复位,关于具体的编程参见相关说明书。

[―――未完、待续―――]

网友A:
兄弟,继续发啊,等着看呢,好帖子

网友B:
好帖呀,继续发,再详细点就好了.QQ47370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