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3):
谁知道传感器的安装方法呀?兄弟急需知道,谢谢了

网友A:
太笼统了。你要的是那一种。

网友B:
大虾是哪种传感器呀?

网友C:
就是了,传感器有很多种,也不知道你需要的那一种,最好有类别,和型号

网友D:
传感器多的数不清,你说的是哪一种

网友E:
都想听下各位的分析

网友F(2006-02-14):
对了 ,换热站管道上的一次侧或二次侧 安装温度和压力传感器的时候,这两个应该向差多少距离, 1d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