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3):
谁知道超级电容在变频技术中的工作原理?请教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在变频器中有超级电容这名词

网友B:
稳定直流母线电压,降低直流电压源内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在变频器中有超级电容这名词
我也是。新鲜。为什么叫超级电容?怎么个超级法?

网友D:
超级电容,通常指的是超级容量的电容。  :)

没听过变频器采用,在PLC,NC控制系统当中经常用做机床断电后短时间的数据保持用,另外最常用的就是汽车的启动器,接入超级电容以大大提高启动器的可靠性,确保一点即着,另外由于大大降低了启动的瞬间电流,对电瓶的寿命也很有利。

网友E:
超级电容多做保持数据用,其漏流极小,保持时间7-30天(根据RAM耗电量)

网友F(2006-05-09):
垃圾--难保养,以漏液腐蚀。

网友G(2008-04-14):
好像说风光的有用的

网友C:
这样说来,如果变频器专用的能有产品就太棒了。现在的变频器电容,耐压等级最高的不超过500V,容量都不过万uf。样本有,但产品没。有库存的最大6800uf/450V,这能算超级电容吗?

网友H:
超级电容也叫法拉电容。我一个朋友研究过这个 好像要用在机车再生制度中做储能元件

网友C:
哦?如果是法拉电容,够厉害。耐压可以很高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超级电容也叫法拉电容。我一个朋友研究过这个好像要用在机车再生制度中做储能元件
是的,超级电容正规的名词应该是法拉电容 因为它的容量大得可以以F计算。因为电容耐压及容量和体积成正比,所以法拉电容一般来说只做成低耐压的。

网友J(2008-08-14):
法拉电容用于变频器的母线上这个方案现在已经有人开始用了,我就是做法拉电容的。清华大学正在做这个实验,设备刚在我们这采购的。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可以电话联系(技术  销售)。13910237431 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