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3):
我们的设备在现场应用时,做电机运转限位用的光电接近开关总自己接通,导致继电器动作,请教各位师傅是何缘故?现场灰尘较大,是不是有关系?还有电机很多,是磁场的关系?敬请赐教!

网友A:
接近开关的线不要和电机的电缆或220V的信号线一块敷设,如果接近开关是低压,比如24V,别的开关或电机动作,会引起接近开关误动作.

楼主:
顶楼大哥!
我使用的是220V的型号为GE3F-DS10Y1的接近开关,不是DC 24V的。现在电线是都和380V电机线敷设在 一起了 ,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么?

网友A:
这个倒没有遇到过,是不是所有的开关都误动作?你可以拉根临时线试试。

楼主:
是的!
是的,我用的两个接近开关都有这种情况!我都晕了!

网友B:
你的问题在我公司经常遇到,如果你有备件的话,也许你会发现,当你更换备件后,原来的损坏件在其他地方放置一段时间后再安装回去会继续正常使用,但是一段时间后故障依旧。我估计可能是该接近开关被磁化了,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1、用电视消磁器对其进行消磁;2、在接近开关的接近面侧装一个金属物,但不能影响其工作,此金属物可以起到屏蔽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设备在现场应用时,做电机运转限位用的光电接近开关总自己接通,导致继电器动作,请教各位师傅是何缘故?现场灰尘较大,是不是有关系?还有电机很多,是磁场的关系?敬请赐教!
现场灰尘把你的光电接近开关给污染了,造成的误动作,你把光电接近开关,反光板检查一下,把透镜的灰清理干静,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6楼大哥!
我觉得也有这个方面的可能,因为我在停掉所有设备运行,启动电机的时候接近开关就开始接通,断开,乱跳!停了电机就不跳了!
我会试着加个你说的挡板试试!

网友D:
我也认为可能是该接近开关被磁化了,除了上面6楼说的这两种方法外:1、用电视消磁器对其进行消磁;2、在接近开关的接近面侧装一个金属物,但不能影响其工作,此金属物可以起到屏蔽的作用。还有把电缆线可考虑使用光纤。光纤与传感器配套使用,是无源元件,另外,光纤不受任何电磁信号的干扰,并且能使传感器的电子元件与其他电的干扰相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