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3):
受朋友之托,要我发布一个梯形图给列位检查一下,看看设计是否有问题,因为他是第一次接触PLC编程...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4滤筒空气粉尘净化设备《PLC》电气控制系统

一、4滤筒空气粉尘净化设备《PLC》电气控制系统主电路及其控制设备

二、 从继电器-接触器电气原理转化为《PLC》电气控制系统的要求

1.控制选择开关有三种工作状态:自动、手动和停止。

2. 选择开关放在手动位置:可以进行风机电机的点动控制,确定风机电机的转向。

3. 选择开关放在自动位置或设备正在运行,也可以进行喷吹电磁阀接通时间和间隔时间的调整。

4.  选择开关放在自动位置:喷吹电磁阀按接通时间和间隔时间循环工作,直到风机停止运行,喷吹电磁阀还按接通时间和间隔时间循环工作两个周期。

三、《PLC》电气控制系统的设备接线

四、4滤筒空气粉尘净化设备《PLC》电气控制系统梯形图

网友A:
昨天试了一台LG的变频器,一个字:烂 !

网友B:
第2个图中24G要和COM0连接
第3个图,看了半天才看明白。左边上半部1,2,4,5,无用
          右侧的不符合编程习惯
         能实现你要的功能,就是太复杂了,可以很简单的

网友C:
经典 来一份吧 clankzhang@163.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第2个图中24G要和COM0连接
第3个图,看了半天才看明白。左边上半部1,2,4,5,无用
           右侧的不符合编程习惯
          能实现你要的功能,就是太复杂了,可以很简单的
谢谢您的无私帮助!
我对继电器-接触器的线路较熟悉些,以前搞过一位机,系用助记符编的程也忘的差不多了。PLC从未接触过,所绘梯形图系依照人们常说的PLC梯形图与继电器-接触器的线路相似模仿而得。所以,还需请您作进一步的指点:
1.图3左边上半部1、2、4、5条无用的原因是,那些信号可直接使用,无需经过转换;
2.图3右侧的不符合编程习惯就更不懂了;
3.可以更简单些,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有特定的指令。
再次表示感谢!我的邮箱:zhong-wei-jie@126.com
希望能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或邮箱地址。

网友D:
重绘梯形图
引用 网友B:
第2个图中24G要和COM0连接
第3个图,看了半天才看明白。左边上半部1,2,4,5,无用
右侧的不符合编程习惯
能实现你要的功能,就是太复杂了,可以很简单的
谢谢您的无私帮助!
现按您的提示,将梯形图按循环控制方式重绘于下,未知这样成不成,还望再次得到您的指点。

网友E:
本人没有使用过LG的PLC产品,听说价格挺便宜,不过好像效果就不敢胡说了。

网友D:
控制扩展
引用 网友B:
不错。挺好的
G7E-RT08A有8个输出点,以此条件用矩阵的办法扩展至控制16个电磁阀的设备接线图如下:
扩展至控制16个电磁阀的梯形图如下:
不知道行控制是否会产生抢电现象,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B:
真不知道你用什么做的图。我怎么就是看不清呢

网友D:
引用第8楼-加入自锁环节
受编三电机循环启动梯形图时,步进指令的信号不能切除的启发,第8楼的喷吹梯形图需要加入自锁环节才能实现步进循环.
梯形图如下:

特别请求:希望那位大侠、前辈用其它指令给编一个更简单的梯形图,我和与我差不多水平的初学者都会感激不尽的。

网友D:
修改第11楼控制扩展
引用第11楼‘G7E-RT08A有8个输出点,以此条件用矩阵的办法扩展至控制16个电磁阀’的梯形图如下:
列控制与第13楼同,行控制改用SET和RST配合使用。T014延时断开S02.01是为下一步可以RST  S02.01,到最后一行和最后一列时,又断开T014,以便实现SET  S02.01步,再次输出一个信号,接通第一行。请各位大侠看看这样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