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3):
单位有台设备plc无端有错误的瞬间输入信号,导致设备不间断报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具体出现了什么情况?
详细介绍PLC的输入输出设备,接线以及 周边设备。

楼主:
输入设备是三个机械式行程开关,满足一定的条件打孔机向下进行运动进行打孔,现在的情况是:打孔机在原位,设备没有任何动作时,而且行程开关也没有任何输入,但是程序中行程开关却有瞬间信号导致设备报警停止。

网友B:
是不是接线的问题呀.接触不良什么的.....仔细查查看吧.应该不是干扰.你所说的都是机械式的行程开关.要么是接触,要么就是行程开关的问题.

网友A:
同意四楼的看法!
如果PLC的附近没有其他大功率设备的话,高频干扰就无从产生!

楼主:
最初的判断也是接线、接触不良、模块故障等,该换的都已经换成新的还是如此,后来就改了程序,加了定时器进行软件屏蔽,报警次数大大降低,但是报警点已经转到别别的接近式传感器上,所以很是郁闷,不知道故障点到底在哪 ,谢谢各位,再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C:
你的电网干扰严重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请问六楼大侠,如果是电网干扰的话,应该怎么解决,为什么以前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顶一下,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D:
把PLC的供电电源与其它设备隔离,加个变压器;

网友C:
可以装隔离变压器,成本较高;
另一种是将600V-2~3uF电容接在PLC的电源端(保险以后的线路上)。
你这种情况最好在总电端子上三相各接一个,都用600V的,不易击穿。

网友E:
测量plc输出24v电源对地也没有交流干扰电压,我曾经测量过有30v的交流电压(变频器干扰)

网友C:
电网干扰消除后,在程序里要做滤波处理,对I点可以加一个延时,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给plc供24v电的开关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