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3):
如何用PLC控制步进电机

PLC一台,步进电机一台,驱动器一台,丝杆副一根,线型导轨二条

如何用PLC控制步进电机,使与丝杆副连接的线性导轨作往复运动,行程12MM,精度0.1MM,

网友A:
plc需要有晶体管输出,定位0。1mm,步进电机实现很容易,丝杠的精度,与步进电机连接的地方需要做好。,

网友B(2006-03-13):
我,定位控制有一定经验,3年的PLC编程经验。
     想法和2楼的差不多,PLC晶体管型,驱动器要用细分值高的,如果丝杆精度够好,控制精度可以达到0。05mm
   请问搂主,你的设备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网友C:
如果要求不高就选FX1S,FX1N或是永宏等PLC,它们本身就带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D(2006-05-10):
0.1mm的精度那你丝杆可能太差?机械很重要。0.005mm以内的我做过几个,要再进一步提高精度就觉得吃力了。

网友E:
丝杠系统选的好点的话.. 精度可以达到0.003mm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