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3):
现有三台电机用于排风系统,系统处于自动状态下,当压力传感器检测到压力低于设定值时。启动一台电机,如果这时压力还是低于设定值,则再启动一台,当其中要是有一台出现故障,则第三台自动启动。还有一个压力传感器用于控制风门开度。

网友A:
控制泵的用比较的方法就可以了啊,
控制阀门开度的用 PID控制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有的组态软件(某些DCS系统)有报警模块的,可以用它来控制电机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