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3):
我现在在用的轴流风扇是单相220V的,没用多常时间就坏,而且换了好多牌子都一样。可能是因为用在纺织机械的电箱里的原故吧。请各位师傅帮我找找原因和说明一下其中的道理,还有有什么好的牌子的轴流风扇给我推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我们单位也是!!!

网友B:
主要是工作环境灰尘大,因为轴流风扇的轴和轴套间是靠填充黄油作润滑和减震的,一但灰尘进入就很容易使黄油干枯而损坏.应该买密封好一点,好象听说轴承的使用寿命要长很多.

网友C(2007-06-06):
变频器原配散热风扇设计寿命25000小时到40000小时,即连续运行3-5年必需更换,否则变频器带载能力会下降或因风扇散热不够而使变频器过流、过热跳闸,甚至会造成变频器的损坏,有些用户因市场买不到原配高风量风扇而用便宜国产小电流风扇替代更换,风量小且用不了多久便会损坏,直接影响变频器使用寿命.风扇更换时应注意风扇的标称电压、电流、尺寸及风量.常用规格有:
60*60*25  DC12V,0.2A,
60*60*25  DC24V,0.1A,(三线) 带停转报警
92*92*25  DC12V,  0.2A,
92*92*25  DC24V,0.17A,(三线) 带停转报警
120*120*38   4715PS      AC220V
140*140*50  2750MTP-15  AC220V    IKURA  FAN
160*160*55  6250MG1     AC220V   IKURA  FAN
我公司大量供应富士G9S/P9S、G11S/P11S、明电舍、三菱等变频器配套用专用散热风扇。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麦特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先生
电话:0755-82821289   传真:0755-82821286

网友C:
高性能高风量的轴流风扇

网友D:
我用卡固滚珠轴承的

网友E:
主要是不带轴承,普遍都是用含油轴套很容坏,再有就是使用罩极电机,温升比较高.改用带轴承的电容运转式的.去买国外拆机的风扇,如日本三洋,伺服公司,NMB,德国EBM,的质量很好,如4楼那台就是日本的二手翻新风扇,质量还行,但是那台风扇是用罩极电机的,比不上电容运转的电机...........

网友F:
楼上的有理

网友G:
我们工厂买来的轴流风机 都要先把里面的油换了,用个一年没有问题
    现在的国产货轴承里面就点点的烂牛油  你说她能用时间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