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3):
请问各位台达F型变频的性能怎么样?我厂用的30KW此类变频控制风机18.5KW,常出过载故障和无故停机,能帮我找找原因吗,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和经验。先谢谢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加减速时间的单位设定错了

网友B(2015-02-07):
是变频器过载还是电机过载?

网友C:
停机没报故障吗?!你采用的是什么启动方式,是端子还是键盘

网友D:
F就风机水泵专用的;
停机时面板上报警代码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