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3):
请问谁可以告诉我PLC与开关和固态继电器怎么相接?如果在加上电动机呢?谢谢了!!!

网友A:
找本使用说明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
plc的下级只能接小中间继电器,用中间继电器再控制别的设备

网友C:
PLC如果是晶体管输出也可以直接驱动固态继电器

网友D:
这是我很感兴趣的话题,谢谢你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