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12-23):
请问各位大侠在日光灯的电路中,起挥器和镇流器的作用各是什么作用

网友A:
镇流器与启辉器里面的电容构成串联谐振电路,产生高压点亮灯管,然后启辉器里的氖管断开,使镇流器、电容、灯管形成回路,灯管持续发光。

楼主:
那启辉器不就只能用一次拉吗
还有启辉器断开之后不就成断路了吗
我看的日光灯的电路里没有电容器

网友A:
启辉器里是一只纸质电容与氖管并联的。氖管里面充以惰性气体,电流通过时发生辉光反应并发热,内有金属触点受热会断开,关闭电源后冷却又回合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镇流器与启辉器里面的电容构成串联谐振电路,产生高压点亮灯管,然后启辉器里的氖管断开,使镇流器、电容、灯管形成回路,灯管持续发光。

电容器应该是保护氖管内触点用的。当触点断开时,由于电感(镇流器)的存在,会产生火弧,电容器起消弧作用。有的起辉器里就没有电容。在维修中发现此电容击穿较多,可直接拆除。

网友C:
有时维修过程中没有起辉器,可以用一根导线将起辉器座里的两根铜片短接一、两秒,再放开,也能点亮灯管。

网友D:
这是初中物理,我以经忘的差不多了,只知道镇流器和启辉器器在日光灯电路中是起升压作用的,要了解工作原理.可以去看看初中物理书吧.

网友A:
昨天上班时又琢磨了一下,觉得第一个答案有问题。
得出结论是这样的:接通电源,电流经镇流器、灯丝、跳炮(启辉器里的氖管)、灯丝形成回路,这个过程是对灯丝的预热,这时加在镇流器上的电流很大,几秒钟后,跳泡断开,(原理在前面的回帖中),这时在镇流器两端必然产生一个很高的自感电动势,电压大约是电源的2到3倍,此电动势击穿灯管的惰性气体点亮灯管。这样就可以解释在没有启辉器时用尖嘴钳也能够点亮日光灯,而启辉器坏了的时候灯管闪个不停(跳泡断开后又自行接通,镇流器产生的自感电动势反复得到释放)或者没有反应(跳泡不能断开)。
如此说来,那个电容起的作用如果用妞纽鼠朋友的话来解释就更合理了。
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还请朋友们继续讨论。

网友E(2006-02-11):
起辉器无并联电容有干扰

网友F:
各位朋友,电容是来消除对其它家电的干扰的呀!这个你们怎么都要忘了呢,还是当电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