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3):
我公司由于生产需要安装了几台震动给料机,并且配备了自动给料控制器,给料分为自动和手动,手动给料时自动给料控制器有一旋钮,可以将输出电流在0~5A之间调整。一般每次使用时电流都调整为4A左右,现不知为何当电流调至3A时保险便会烧断,有时2.5A时也会烧保险,保险使用的是6A的保险,检查震动给料机的线圈没有问题,自动给料控制器更换后故障依旧。希望各位高人给与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检查一下动静铁心之间的间隙,间隙太大很容易使电流增大。

网友B:
你所说的震动给料机一般简称为电振机,控制器的主电路是由一可控硅组成的主电路.对于这种电路烧保险的主要原因如下:
1,线圈烧坏或匝间短路,线圈烧坏很容易判断,对于匝间短路一般用替换法.还有一种是双线圈的,如果连线时极性接错也很容易烧保险,并且电振机振幅不大.
2,铁芯间隙过大.
3,控制器到电振机连线接地或短路.
4,还有一种情况是可控硅损坏,其故障表现为电流也很大,反指针打表,振幅比较正常,不过这种现象很少出现.

网友C:
我同意4楼这位大侠说的.

楼主:
谢谢4楼的大哥,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