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保护器经常跳闸

楼主(2005-12-23):
家里的触电保护经常跳闸,频率为1-3次/天
事发时间多为用电高峰期,且家内用电设备较多。
请问各位有学之士,造成此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少种。
在网络上查阅了部分资料,了解到出现跳闸是三相电流的平衡遭到破坏,金属外壳漏电,触电等原因引起跳闸。。。
我是门外汉,凭自己的理解是:A某电器外壳绝缘损坏,裸露带电,导致跳闸?B用电超载会引起跳闸?C某一段线路有小问题,比如线头结合不紧密?D触电保护器允许的波动范围比较小,或是已经损坏?E电网波动较大,引起跳闸?
老是跳啊跳,硬盘危险。。。。
由于没学过电工,只能做如上猜测,请大家诊断诊断。第一次上这个网,找资料的时候发现的。

网友A:
A,B,D 都有可能,线头接触不良和电网波动好像还不会引起跳闸。换个试试吧,最好电流大点的。

网友B:
电脑冰箱需要UPS。线路老化也有可能。

网友C:
先查查线路和用电设备,漏电保护器对接地相当敏感。如没问题,采用2楼的意见换个漏电保护器试试。

网友D(2006-03-03):
用摇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