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2-23):
在WINDOWS XP 系统下使用GX DEVELOPER软件和FXGP_WIN-C软件无法和FX0NPLC通信的解决办法

网友A:
??
你提的问题很奇怪。
你正确使用没有?
说详细一点!

楼主:
谢谢 我刚开始学习PLC,我在XP系统下按装GX DEVELOPER编程软件,把程序下载时,老是说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电脑只有一个COM口,通信设置也对,不知为什么?

网友A:
不会吧?我的电脑就有两个COM口。而编程软件可供选择的有四个吧?
可能你的COM1口被其他设备占用了,或是被打开了。想办法把它关闭就行了。

网友B:
通讯设置、电缆、PLC中有一个有问题就没法通讯,所以先要确定是哪个原因;

网友C(2007-12-10):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现在不知该怎么操作了,请各位高手能不能指点迷津一下啊。具体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B:
与PLC型号及操作系统没有关系;

网友D:
FX0NPLC 用 这个软件
三菱FX-TRN

网友D:
错 了 是这个软件swopc-fxgp-win-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X0NPLC 用 这个软件
三菱FX-TRN

楼上的该打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