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温差发电

楼主(2005-12-24):
所有热能(声能)都是以电磁波的方式传递。电也是以电磁波的方式传递。

电传递时利用简单的变压器就可以将低电压提升为高势能的高电压。

同理,能否利用变压器原理,将低势能的热能提升为高势能的高电压?

问题1。热能的电磁波频率很高,变压器能否进行高频变压?

问题2。热能的电磁波频率可以视为交流?

网友A:
我以为:
声波是机械波(虽然理论上能产生电磁波,但是极其微小)
变压器是电压转换工具,而非能量转换工具
如果将电能和热能比较,那么电压对应的应该是温差
电磁波(是一种波)和电流(交流电)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将低势能的热能提升为高势能的高电压",有能量的转换,而非变压器,应该是换能器。

楼主:
电磁波频谱图(复制不上,可以点击察看15楼)

http://www.shoudian.com/dispbbs.asp?boardID=10&ID=4379
从电磁波频谱图上可以看到,电,热,声,光,都是电磁波的一种形式.直接将热转换成电,在理论上好象找不到问题.热既然是电磁波,应该是有电压的,可能是频率太高的原因,没有办法检测.
这个问题,实际上不简单,请高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