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4):
大虾们~~圣诞快乐!
小人弟一次接触变频供水,不是很了解,有那位大虾是做这方面的请给小弟回复,小人不胜感谢~~~!
email:liubf118@yahoo.com.cn

网友A:
常见的方案有一托一或一托多,要是一托一可使用变频器自带的内置PID功能即可完成,要是一托多就得采用外部的控制器来协助完成,也有的变频器内置控制器的。
主要原理就是:根据远传压力表的信号和设定的信号相比较,来控制变频器运行。先是一台泵运行,如果一台泵已经全力运行还无法满足工况,就将其锁定在工频状态,变频启动第二台泵,以此类推。如有问题可以来电详细探讨

杨大志  13314503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