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4):
SIMATIC s5 程序丢失,在传送时提示内存不足。memory in plc not adequate
由笔记本电脑向PLC传送,状态显示已连接上。

状态灯: stop 闪烁
             QVZ  不亮
             ZYK   不亮
             BASP 亮
在传送时提示memory in plc not adequate
F6看属性时显示
confirm for

overwrite exiting  block
overwrite exiting perheader
delete     exiting preheader

不只是什么意思

下面还有一个 3档位 拨钮    NR
                                         RE
                                         OR
不知道什么意思 三个档位都试过均传送不上程序

请高手指教,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接口啊
 考虑一下外界因素 看附近是不是有感性负载啊`

网友B:
首先要把PLC的程序清除
3档位 拨钮 OR同时  RUN---STOP----RUN----STOP------RUN-----STOP
再传程序

3档位 拨钮 NR  RUN---STOP----RUN----STOP------RUN-----STOP这个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