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4):
我最近在做一个计算机和PLC通信的项目,现在是用232---485转换模块+485BD模块+FX2N-64MR做测试,结果是PLC能收到计算机发送的数据,而计算机接收不到PLC发送的数据,各位大虾,这是怎么会事?急等啊!

楼主:
没人搞过吗?真是郁闷!

楼主:
拜托各位,帮我想想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这样提问也太简单了,什么细节都没说,别人怎么回答你,难道要别人将各种可能性都列出来给你吗?那得有多少可能?从接线方式、通讯参数的设备、PLC的程序以及上位机发送的命令都有可能出问题,每一个环节又有N种可能,你让别人怎么回答你?

楼主:
第1:接线方式是:232---485转换模块的A和B分别接485BD的RDA和RDB,而RDA与SDA间,RDB与SDB间分别接了330欧的附带电阻.
第2:计算机是通过串口助手工具接收数据的,PLC是通过RS指令发送和接受数据的(即通信协议手册中的例程)
第3:通信协议:波特率96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D8120=H0081

网友B:
用串口助理或者相关的程序检查一下串口有无数据输入。

网友B:
或者将串口2.3连上看看计算机自己发出的信息自己能否收到。

楼主:
偶测试了,计算机自发自收是没有问题的,我还特意用VB编了个程序.

楼主:
各位大虾,我现在测试了,计算机发数据,PLC可以接收;PLC发数据,计算机也可以接收(接线是232--484的A,B分别单独接485BD的发送和接收端口),但要同时实现半双工的发送和接受却不知道如何接线了,有知道的请指教,在线急等!!!

网友B:
所谓“半双工”,即不可以同时发送和接收!只有“全双工”可以同时发送和接收!

楼主:
楼上说得偶晓得啊,但关键是如何接线才能实现半双工的通信方式?

网友A:
具体接线方法可参见FX2N-485BD说明书,485BD可以采用双线制或四线制接线方式,采用两线制接线方式,RDA与SDA并,RDB与SDB并,就可以实现半双工的通信方式了。
注意,在PLC程序中,RS指令在任何时间只能驱动一次,并且M8122置1发送时,如果同时又有数据向PLC发送,则会在RS485通讯线中引起冲突,PLC中也无法收到正确的数据,要不怎么叫半双工呢。

楼主:
该问题本人已经成功解决了!感谢各位的提醒和支持!如有需要的,本人可奉上PLC的源程序供参考!

网友C:
发上来学习下吧谢谢,QQ,47370786

网友D:
发给我也学习一下,谢谢!
邮箱bbyxb1@163.com

网友E:
我遇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计算机发出的数据应该没问题,但返回的数据却很奇怪!!!
我用的是计算机连接,不是RS!!!
请发一份给我学习一下吧 ,谢谢!!!
t9358@163.com

网友F:
这样的实例,好像一前有人发过,找找看。

网友C(2006-02-12):
我作FX2N485BD--变频通讯,写了段程序,数据发送后变频器有时响应,但是接收到的数据还是自己发出去的 .      变频器也是半双工的,   QQ47370786      LD_WANGKUN@163.COM

网友G:
我现在也是在做一样的fx和vb通讯的程序,发给我看看吧,谢谢,急等!!!

shuangyan0528@163.com

网友H(2006-12-05):
[原创]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所用设备及接线方式如图所示:
遇到问题:
1.读参数时,每次读出都是固定值,经分析知,所读出的值为所发指令中的数据;
2.后来,不接上INV,同样读参数值,读出同样的值;
但是采用RS422接线时,读写参数都非常正常
请问,如何控制PLC在发指令的时候,不能接收数据,将其设为互锁模式?
备注:所用通信配件为FX2N-485BD

网友H:
并且,所用的变频器为半双工通信方式,D8120的设置同所用变频器内部设置一致(D8120=H0C81)

网友H:
楼主,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解决方式,谢谢!
shy_hit@yahoo.com

网友I:
21楼,已经各有四个端子,你为什么还要给封接一下变成一对导线呢?两对导线接法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H:
流客,你说的对,并且已经试验证实。但是,有时候客户要用RS485两线接线方式,并且三菱FX用户手册上通信部分也是建议使用两线接线方式,为什么实际操作起来不行?根据我的试验结果,我认为必须有一个用来控制PLC发送与接受的设定,让两者互锁,既是发送的时候不能接收,接收的时候不能发送,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设定

网友H:
从外围电路上有没有解决此问题的办法?

网友J(2013-05-20):
楼主,发给我看看学习学习!谢谢!32809127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