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故障

楼主(2005-12-24):
一台224CPU(型号:6ES7-214-1BD22-0XB0)一直使用正常,突然不能运行,STOP灯点亮,用本本连不上,请各位解答。

网友A:
可能是PLC有故障;
换台电脑试一下,如果还连不上就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确实是PLC故障,前几天坏的,已经更换了。可我想知道是内部什么坏的,造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