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4):
2。2千瓦三相交流电动机浸水后简单易行的烘干办法,诚心请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将转子拆下.立放定子.将200W白炽灯放定子腔烘干2.5兆上就可以了.

网友B:
使调压器给线圈通电使它发热

网友C:
方法很多,现在主要有两种:第一种 用电缆在电机表面绕上几圈,然后在电缆上通电,进行烘干,注意打开电机接线盒等地方让它散潮气。第二种方法 将电机三相线圈串接然后通入约为其额定电压的10%的电压电源,进行烘干,只要保证电流不大于额定电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