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4):
小弟有一个设想,不知如何实现,请高手指点,谢谢!
1、按钮(自复式)每按动一次,车轮旋转一周(通过限位控制),旋转一周的时间大概为3秒。
2、在车轮上装有限位碰铁,车轮每转一周,碰一次限位,限位断开,使车轮停止。
3、由于车轮在开始转动时,限位碰铁压到限位,限位断开的,所以在这里加了一个定时器。在按动按钮时,通过定时器的闭合点接通电机,同时定时器开始计时,经过1.5秒后,定时器的闭合点断开。这时车轮上的限位碰铁已脱离限位,限位恢复闭合,接通电机,等再次碰到限位时,车轮旋转一周,停止旋转。

这里我碰到了两个问题:
1、如果想旋转车轮时,车轮由于其他原因,没有在理想状态下(即,限位碰铁没有压到限位),这时,如果计时器计时,将是不准确的,容易出现计时器闭合点还未断开,碰铁已压到限位,从而不能切断电机。在这里想加一个判断是否压到限位的触点,做到如果压到限位则接通计时器,否则不通过计时器直接接通电机。
2、因按钮是自复式的,如何做到按一次,即使松手,车轮也旋转一周(主要考虑到计时器的信号是由按钮给的)

另外想加一个计数器,即每转动一周(压限位一次),计一次数。

请教大家,我该选用何种定时器和计数器,梯形图该如何画呢?谢谢大家了
写的比较多,如果还表达的不清楚,我再具体说明一下。

网友A:
应该能决啊,现在怎么样了?PLC有的是S7200吗?lihaifeng12345@163.com联系,MSN:lihaifeng12345@hotmail.com

网友B:
可能我理解清楚,我觉得你用不着用计时器,不妨考虑用取限位下降沿的方法
安动按钮置位输出,限位下降沿复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