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问题请教

楼主(2005-12-24):
我司原用FX2N-64MR的PLC,后客户要求用仪表显示寄存器中的数值,我用HLP2的显示仪表,要求至少要用四个点的晶体管输出,请教高手用扩展模块可以吗?用什么样的扩展模块?

网友A:
这要看HLP2;
你还是问一下HLP2的厂家能否实现;

楼主:
谢谢回复
厂家告知:必须用晶体管的输出点,也就是说可以用FX2N-64MT的PLC更换FX2N-64MR的,但因为这样更换太麻烦,就想加个扩展模块完成这个功能。HLP2仪表说明:www.hlp2.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