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4):
我是PLC新手,刚刚接触编程,想请教s7200如何采集模拟量信号,能提供列子看看吗?

网友A:
这个我做过,你可以把你的要求详细跟我联系,lijintianhvac@yahoo.com

网友B:
S7-200是通过模拟量输入端口的映射地址(AIWx)寄存器采集量化后的数据。

网友C:
请问鼠老爹
我只知道在300中可以吧数据放在DB数据块中
但是在200中应该放到那里

网友C:
可以帮助我吗?
我的MSN:jiayongliang02301@hotmail.com

网友D:
模拟量输入用EM231或EM235模块,对应的地址为AIW0、AIW2。。。。

网友C:
谢谢了
但是怎么知道它与实际地址的对应呢啊?
300里可以组态硬件的时候就可以
而200的我不知道怎么会事

网友E:
五楼已经告诉你了,看看200的数据区定义。

网友B:
S7-200只有在连接了模拟量模块后,AIWx才会有效。AIW0-AIWx的地址分配决定于模块连接于CPU的位置,模拟量模块上的端口从左向右依次排列对应。你只要在一定时间,用MOVW指令将AIWx上的数据转入某个VW寄存器,就完成了一次数据采集。VW寄存器中的数据可以供其它程序使用,直到下一次执行MOVW指令采集新的数据,将VW中的数据覆盖更新。

网友C:
谢谢鼠老爹
我终于在放假的时间把200能明白了啊
现在300/200/400
我都可以写程序了
我好高兴
不过我最精通的还是300/400
对200的硬件不太熟悉
怎么办

网友B:
反复研读S7-200的手册资料,会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C:
鼠老爹——家养老鼠名MINNIE  你好
可以告诉我你MSN 吗?
这样我可以随时问你一些问题

网友F:
鼠老爹------我想做你的朋友好吗?我 的QQ是:410022300-------希望能和你交流!

网友G:
二楼的,干吗抄袭我的签名??

网友H:
我的qq:231415416

网友I(2006-03-11):
我是PLC新手,怎么学的好,又快,S7200

网友I(2006-05-06):
方案:
本系统主要由四台水泵(三用一备)组成,用一台变频器对其中的某一电机进行调速,由一台可编程控制器对变频器和电机进行控制,通过水泵的切换和变频调速来保证供水压力的不变,使得供水管网压力能够跟随用户用水量的变化。

老师要求PLC是有S7-200的,不知道怎么选型,还有变频器、泵的容量,各位朋友,能帮我选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