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4):
我公司用的力士乐的电磁阀,当PLC给他一个输出信号时,他不能立刻响应及进行动作,当过几秒钟后他才动作,此后也正常工作。是否是他的电磁力不够,还是我输出电压设定的有问题,还是。。。。。。。。。。。。。。?

网友A:
你是时间控制吗?是乎有误?

楼主:
不是,直接控制

网友B:
我们也常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阀心的油泥太多,你用手动试一下电磁阀,看看怎样吧

网友C:
用汽油清洗阀芯试试

网友D:
阀芯太紧,相应慢

网友E:
用清洁的煤油清洗阀芯试试!!!

网友F:
当PLC给出信号时量电磁阀上电压是否正常,如电压够得话那就说明电磁阀有问题,换个电磁阀线圈,如不行,再清洗阀芯!

网友G:
如果信号没延时,工作压力,温度等符合要求,建议更换。

网友H:
检查PLC到阀地电压,检查电磁线圈\阀芯

网友I:
油脏,阀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