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5-12-24):
数控机床,具体怎样接地。厂家要求;六平方线,将铁管下在两米深的孔里,并撒上盐。
 问高手是否正确。
 撒盐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撒盐是为降低电阻,如果有PE线就不用单作接地。只要符合最小接地电阻值就可以。

网友B:
有pe也不行,还需要单独接地
pe是保护接地,数控机床为了控制系统的稳定,抗干扰

网友C: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PE线的选取原则是相线小于16平方的取相线的截面;相线大于16平方小于35平方的取16平方;相线大于35平方取相线的1/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pe也不行,还需要单独接地
pe是保护接地,数控机床为了控制系统的稳定,抗干扰
接低极多打几根回更好

网友C:
对于接地体的安装,我同意2、3楼的意见但不一定非要2m。主要根据数控机床的要求来定,对于高精度仪器一般不大于4Ω,在单点达不到要求时,可采用网状接地,即两点或三点接地,其接地体不小于0.6m,两接地体之间的距离不小于5m;

楼主:
谢谢大家
看来接地是没问题了
  可是伺服驱动器,还是报警。
     我用的是华中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