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2-24):
请教各位师傅.3相25平方铝心电缆最大可以带多少千瓦电机?

网友A:
先计算平方铝线的载流量,然后联系敷设方式,环境温度综合考虑。

楼主:
环境温度25摄氏度,地埋敷设最大可以带多少千瓦电机?谢谢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B:
50KW----75KW左右,但也要看线路的长,短.

网友C(2006-02-11):
同意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