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4):
向CPU 226下载程序,结果出现要求输入密码的提示框!上传程序,同样也出现要求输入密码的提示框,没法玩了,求助大家啊!PLC是刚买回来的,新的,任何人都没用过!

网友A:
可能是出厂检测时搞的,也可能被人搞过。
你可以用编程软件把PLC的存储器清除掉就行了。

楼主:
我用“clear”功能,但同样需要密码!!!是不是PLC的系统管理程序出问题了呢?

网友B:
新的PLC应是没有程序的;
可能以前有人用过;
输入CLEARPLC就可以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