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供电的光电开关

楼主(2005-12-24):
单位一设备,供电为三相划触线供电(无零线),想用光电开关取代普通的限位开关,但是不知道是否有用于380V线路的光电开关呢?
如有遇到过的同行,请给个提示,最好能提供给个型号!
谢谢大家!!!

网友A:
380V/220v

网友B:
没有的话用个变压器中转一下不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的话用个变压器中转一下不就可以吗?

如果有这样的器件,不就不用“中转”了嘛,也是想找个省劲了!
谢谢上面两位的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有是有,品种很少
在纺织设备见过,价格很贵,质量不怎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