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5):
我们做一个拖动,用两台同步电机拖动一个传动机构,为了保证同步用一个7.5KW带2个3KW永磁同步电动机。以前没有做过,变频器厂家说怕电机不行,电机厂家说变频器可能不行,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经验,那位同行有这方面见解吗,大家讨论一下。
变频想用SIMENS或MISTBUSH
电机他保证0.02%的误差

网友A:
我想一个7.5KW的变频器是带不动2个3KW的同步电机的,它们的启动、工作电流都要大很多。

变频器拖动同步电机完全没有问题,只是要注意不能使用直流制动,否则回失步。

楼主:
我是说:一个变频器拖动得两个电机实现同步。能吗,根据大家经验两个的转差最大到多少

网友B:
转差率由负载动态分配决定.也就是转差率是跟着负载变化的.    0.02%的精度用两台变频器加两台电机,用编码器回馈还容易点.

网友A:
楼主想得太复杂了。

把变频器当电源来分析,同步电机有什么理由不同步?

网友B:
同步电机有失步的缺点.
还真认为同步电机都是同步的?

网友C:
一台变频器拖2台电机是不能同步的,
任意两台电机其特性参数都不相同,须依靠外补偿(变频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