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5):
各位高手们,有那位能告诉我在没有功率因数表的情况下,如何测量电机的功率因数。

网友A:
我想用公式算哈可以不哦!电机铭牌上面有它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还有额定功率,还有些就直接告诉了功率因数,功率因数=额定功率/(根号3*额定电流*额定电压),但不是额定功率就只有用电压表和电流表测了在算哦,但功率怎么确定就不知道了

楼主:
谢谢2楼的建议,但我说的是实测。

网友B:
是不是装一个功率表行啊/

楼主:
没有功率因数表。只有万用表。

网友C:
只有万用表测不了,我想用示波器加上一些计算就可以了

楼主:
没人回帖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