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5):
.
第一种是正常接法,当E为低电平的时候,PNP三极管导通.
最近不小心将C,E对掉,出现的情况是第二种接法,但是我发现E为低电平的时候,PNP三极管也是导通的.
模拟电子没学好,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第二种情况也可以导通,谢谢.

网友A:
应该B为控制脚啊,你什么意思

网友B:
b脚为控制端,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你还是好好看看三级管的原理吧.

网友C:
第二种情况也可以导通,但电流放大倍数很小。
引用 楼主:
.
第一种是正常接法,当E为低电平的时候,PNP三极管导通.
最近不小心将C,E对掉,出现的情况是第二种接法,但是我发现E为低电平的时候,PNP三极管也是导通的.
模拟电子没学好,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第二种情况也可以导通,谢谢.
第二种情况可以导通,但电流放大倍数很小。

网友D:
第二种接法不可能导通,你这个管子肯定已击穿了。

网友E(2008-06-12):
只要滿足集電極反偏,發射極正偏,管子是導通的,所以你的兩種接法都可以

网友E:
你的第二種接法要求輸入信號的強度要大於供電電壓,第二種接法不合理只是幫你解釋一下

网友F:
你用的是硅管还是锗管?如果是锗管可以导通

网友G(2010-01-06):
PNP管的导通条件是,Ue>Ub,Uc>Ub时可以可以导通,第二种接法,Uc大于Ub,而发射极E通过电阻接地,所以Ue是不可能大于Ub的,但Uc大于Ub,所以集电极到基极已经导通了,集电极的电位应该等于基极电位,如果Vcc足够大的话,可以击穿发射极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