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功率因数控制器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5-12-25):
那功率因数控制器的接线是不是取样是A相的话 那么电压的是取BC相的接法
是不是每种功率因数控制器的接线方法都是这样的呢????????
大家是否见过图中的这个? 它的接线方法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没见过,是什么型号?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111111111
这家伙我也没见过 我单位里有一只 查了一下是法国的溯高美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我见过三种:1种是重庆产的,一种是人民电气的,一种是郑州产的。这三种接线都是一样:
若接A,B相电压,则接C相电流。

楼主:
[原创]这样啊
那也就是说以前那个是可以用的了 终于找到了毛病啊 它安装的时候就是接错了 难怪不起作用了 谢谢了

楼主:
[讨论]还有
还有就是AB两相的功率因数都在0.97左右但C相的在0.68 那如果用C相来取样 这样C相的功率因数会不会得到改善呢????????

网友C:
还有一种是电压取A相和零线的220V,电流也取A相。市场有售,好像是正泰的
但我用的是ABB

网友D:
我这电流一般接最大相的

网友E:
应该是取样电流是哪一相没什么要求吧,电压取另外两相就是了,根据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不同其接线也不同,220V得就要接220V~!

网友A:
哪个公司的产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