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5):
[求助]FANUC 3系统直流伺服驱动问题,本人遇到一台老数控铣床,FANUC 3M系统,采用直流伺服电机,现在驱动器上的主接触器不吸合,因手头缺少相应资料,请求熟悉该系统的高手支援!!!!

网友A:
你在那里,可以跟我联系
lzj3001@yahoo.com.cn

网友B:
先检查一下NC信号及联锁保护电路是否正常,再确定故障点。

网友C(2006-02-14):
先检查一下NC输出信号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