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2-25):
模拟量输入模块某个通道不能正常工作该如何检测出?
模拟量输出模块某个通道不能正常工作该如何检测出?谢谢!!!!

网友A(2010-05-02):
用万用表量电压,要把万用表串接进去。一般0V到10V是正常的,这个最好看看PLC模拟量模块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