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5):
我昨天在生产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令我想起来后怕的事情,写给各位高手看,请大家救命阿!
   我公司为制作ABS板材的生产企业,使用的是590+数字直流式DC调速器,带动165KB电机,前几天生产过程中,电机的转速为1450时,电流表指针略有晃动,检查了配电柜、电机、主机螺杆,没有发现明显异常。
   昨天在开机途中,忽然控制柜发出巨大的声音,并伴随强烈的震动,我将电机转速降至零没有效果,,立即关闭电源才没有声音,检查调速器显示:OVER I TRIP       我关闭总电源,再重新开,调速器显示正常,但是一开电机的开关就又显示OVER I TRIP!后来我拆掉了电机的电源,但是开电源已然显示。等于说没有连接电机也不行!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小弟是半路出家,现在做生产,不懂啊!请各位帮忙,焦头烂额中!

网友A:
查一下590内部线路有无损坏

楼主:
可是我怎么查呢?手头倒是有说明书,内容搞得不是很明白阿。上次让厂家的人换了个电源就花了2000大元,一点点小东西啊!心疼啊!有什么好办法给说说呗!真晕了!

网友B:
这样怎么行呢?在这里是不能解决你的问题的。传动控制也算是一个专业了,如果不太明白的,仅靠在这里讲几句就搞定的东西,那还设立这个专业做什?有点开玩笑。

一个传动系统,从购置、安装调试到运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过程。要么就安排自己的专业工程师消化吸收他,要么就聘请专家作后台技术支持与维护。

不花银子是不可能的。只想着赚钱,又舍不得花钱,没有那种好事情的。

柜子里面“炸”了,断电检查炸得是什么东西?这个可以吗?如果也不行,那说明你的能力解决此问题确有难度。必须花钱解决了。心疼也没用。嘻嘻嘻

网友C:
还是找个专业的到现场去检测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昨天周末,调速器公司的人休息,今天与他们联系,要请专业人员维修的,等弄好了我写给各位看。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变频器的镇流器有一个产生了故障,电机也烧毁了。看到异常是一等也不能等啊 !唉。。。

网友D:
你说的不是590+直流调速器吗,怎么又变成了变频器?
我所见的,无论是直流调速器还是变频器,都没有镇流器,只有电抗器。你的镇流器怎么坏了?是短路还是断路?

网友E:
莫名其妙.应该是整流器(可控硅)才对.问题很明显.

楼主:
整流器?我这是跟来这里检测的工程师学的名词,他的普通通话就是说镇流器啊,他写给我看的。
   小弟在电路方面不懂啊,我咨询了欧陆的工程师,他说这种情况是电机的异常引起的,我用的电机是宝应的同松电机厂的产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整流器?我这是跟来这里检测的工程师学的名词,他的普通通话就是说镇流器啊,他写给我看的。
    小弟在电路方面不懂啊,我咨询了欧陆的工程师,他说这种情况是电机的异常引起的,我用的电机是宝应的同松电机厂的产品。
欧陆的工程师什么时候负责过?!只要磁场不短路,就算电机有问题也没理由炸控制器.

楼主:
小弟真是孤陋寡闻阿!欧陆的产品不好么?我前一阵刚换了一个电源,公司刚开始时投产的时候还烧过一个电机,我这个设备的主机真是命苦啊!

网友F:
等着被人忽悠吧~~哎~~~~~~
找几家厂商让他们互相比较一下,
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网友G:
说得对,如果电机有点问题就烧控制器,那控制器的保护还有什么用

楼主:
请各位推荐几种好的控制器和电机品牌阿,让小弟来学习学习。

网友H:
李光先生你好!你们的590用在什么地方,大工艺说以下好吗?我公司也用590直流控制。效果不错。我对它很熟。看看我能否帮你的忙。请回帖。

网友H:
李光先生你好!你们用的590直流控制用在什么地方大概工艺,让我了解一下。我公司也用590直流控制。总共10台效果不错,控制稳定,我们对它比较熟一点。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H:
590直流控制
李光先生你好!你们用的590直流控制用在什么地方大概工艺,让我了解一下。我公司也用590直流控制。总共10台效果不错,控制稳定,我们对它比较熟一点。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各位推荐几种好的控制器和电机品牌阿,让小弟来学习学习。
用SIMENS的6RA70比较好点.用法也简单.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一直修机器,没有来看,今天我还要去修电机,等回来给各位详细说说。

网友I(2006-02-24):
跟个明白人好好学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