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5):
刚入手PLC,还请达人指教
CPM2A-60CDR-A上有两个接地端
1。两者有什么区别,在实际中应该如何正确接地;
2。还有说明书上要求“接地电阻小于100欧”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
小生不才,请高手指点一二,感激万分啊!

网友A(2006-02-15):
接地电阻小于100欧 就是你连接到地的那条导线上的电阻不能大于100欧,上次我打电话问他们咨询的可以大电话请求技术支持免费的8008204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