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仪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5-12-25):
有哪位大虾能向我介绍一下湿度仪的工作原理的呀?bb_ffcc@yahoo.com.cn公司让我为其确定产品型号,可我不知道它是咋工作,谁来告诉我呀?拜托了。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样的湿度仪啊,是湿度发生器吗?
产品简介:HygroGen是一款相对湿度(%RH)和温度(°C)发生控制装置,是一款最新技术创新产品。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外供电源除外,无需任何外部设备支持。稳定、快速平衡、轻便,是现场湿度校准的革命性突破。HygroGen的湿度控制是基于分流法达到用户预设定的湿度环境,干燥室提供低湿气源,饱和室提供高湿气源;温度控制是基于塞贝克效应的原理实现的。ROTRONIC的HygroClip探头和多回路控制器集为一体为校准装置提供测量和控制,通过面板或标准的RS232接口和软件简单快捷设定湿度和温度值。HygroGen的关键优势在于具有快速到达设定值并保持平衡稳定,使得温湿度进行多点校准在几分钟之内而不是数小时完成成为可能。 该产品的另一个的特点是校准舱前面板提供另外两个孔,用户可自行增加标准探头作为温湿度的计量标准。 例如,可以安上露点仪作为标准去检定别的温湿度传感器。这种构造灵活性让使用者随心所欲地进行校准。通过一体温度控制,可在恒定的温度下或预设定的温度下进行温湿度校准,不用考虑周围的环境,使HygroGen更为适合现场的校准,校准装置可在通常的室内温湿度条件下使用。HygroGen 技术指标:
控制范围 最大湿度范围:5…95%RH   最大温度范围:0…60℃
最小湿度范围:10…90%RH  最小温度范围:5…50℃
控制稳定性 ≤ ± 0.2%RH;0.1℃(23℃时),0.2℃(全量程)
温度梯度 ≤ 0.2℃(23℃时)
响应时间 2分钟 (35%RH到80%RH,23℃时)
10分钟(23℃到45℃时)
控制探头 HygroClip, 23℃校准35、50和80%RH (溯源到UKAS)
探头精度 ≤ ±1.5%RH (10…95%RH);±0.3℃
扩展接口 RS232接口,Rotronic DIO
干燥剂 特定试剂,可自行购买更换
饱和值 面板设置,报警控制
腔体容积 2升
外形尺寸 455 x 420 x 212 mm
质    量 17 kg
供    电 110VAC / 230VAC
CE  认证 EN58001-2,EN580082-2,EN61010-1
订货代码 HygroGen 1

详细情况清致电010-82600240 李利 www.rotronic.klh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