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5):
请教:我计划用工控机采集多路4-20毫安信号,并对数据进行处理,怎么做才好?谢谢!

网友A:
推荐用  IO模块  +  PC机
       您好,我是上海又迅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赵明利工程师,我这样配置系统,用1台工控机(如系统可靠性要求高,可用2台工控机互相热备),下面带远程IO模块(IO模块与工控机采用双RS485线通讯)。
假设您系统的IO点数为:    4~20mA  AI 10点
选用我公司的IO组件:(又迅IO组件只要正确跳线即可,中间不要配线)
5个2路-20~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 型号YXMVmA2  单价267元小计1335元
1个模拟量转换模块             型号YXMAIEx  单价435元小计435元
1个 CPUMod模块                型号YXMCPUA 单价521元小计521元
  我公司的IO组件 价格共2291(不含税)
又迅管控一体化的控制软件  EasyM&C3.2  800元/每台电脑
其他费用有:其他硬件(电源,网卡,箱柜),硬件成套费,控制组态费,现场调试费另商量。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楼主:
谢谢赵工,我暂时不需要远程通讯,就是想用这套系统代替无纸记录仪,是否是最佳方案?在就是你的软件网络功能怎么样,可以通过局域网访问吗?谢谢!

网友A:
(一)特别优惠为设备生产商产品配套及为工程公司工程配套控制系统,使用我们的控制系统,您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实惠和便利,又迅公司的控制系统有以下特点:

     1)比得出的实惠:整个控制系统(含硬件和管控一体化控制软件)的价格仅为外国厂家的1/3(以西门子为例);免费为用户做配置和报价比较。

     2)看的见的便利:可靠易用的控制软件,简洁的系统网络结构,减少系统的安装、组态和调试时间,工作量为一般PLC系统的1/2;我们可上门演示介绍,用户眼见为实。

     3)可任意规模:小规模的系统可为: 一台计算机(含MMI管理软件和CSM控制软件)和一个又迅IO组件;大的可有几百台上位机(含MMI管理软件)和几十对冗余控制器(含CSM控制软件),几万个点的系统规模。

    4)有开放的网络结构:
          是基于100Mbps以太网和现场总线技术构建的,可任意扩展,可任意与别的系统互联。通过各种以太网协议转换器可与RS485 、CANbus、 Profibus、无线电等总线技术的设备互联;可用于测点集中或测点分散的控制系统,如:电厂设备控制系统和一个城市的自来水控制系统。

     5)全面冗余设计的系统:
       ·       冗余以太网通讯
       ·       冗余控制器
       ·       冗余的MMI层上位机
       ·       冗余电源
       ·       冗余的RS485通讯
       ·       冗余的现场总线

      6)稳定可靠的硬件设计:采用全面的光电隔离设计,DI模块、DO模块全面光隔,AD转换模块与CPU模块全面光隔,模拟量模块的多路切换开关与CPU模块全面光隔(1500VAC隔离),一般市面上的AI板卡为多路模拟开关选通电路(如ADG508),很容易被高电压击坏;AO模块的每路模拟量输出全悬空隔离;每路AI都配置一个高精度 供电为正负15V的仪表放大器INA2128。

      7) 控制系统应用软件是成熟的、可靠的、全面的软件:(可带用户参观应用软件使用现场)
以图形化、模块化的可视编程方法,可实现回路调节、逻辑控制、 顺序控制 、数据采集和管理、 先进控制、MMI画面、历史记录、报表生成、多媒体报警、在线调试、用户管理等功能;有高级编程语言接口, 可实现用户自定义的控制,实现各种高级控制。

      8)应用领域广泛:
     可用于石油、化工、冶金、工业建材、轻工、电力、水及污水处理、机械、电子等方面的控制项目或数采系统。

如用户能将控制系统的详细情况(IO类型及IO数量,IO的分布)告诉我,我们免费帮你做个更详细的配置和报价.
我公司在工业自动化方面技术很强. 能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
我公司主创人员多年从事大型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开发、现场调试,有丰富的现场调试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基础;大型计算机控制系统通常指物理IO点>2000点,多个控制器(控制器要求冗余),多个上位机,控制器 、上位机通过冗余高速网线互联;希望我们能携手合作,为提高我国的工业自动化技术水平做贡献。
我公司的所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可先试用,用户满意后再买,并希望能和贵公司保持长期合作。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