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5):
现在在现场调试,只要实现电机的正反转,高低速,变频器端子用硬接线接了DIN5,DIN6,DIN7。DIN5为启动/停止,DIN6为正转/反转,DIN7为高/低速
今天一步一步按西门子的变频器系统参数设置设置了基本参数,另外
启停p554等于B0018
正传P571=B0020,反转P572=B0021
低速 P401=10%
高速P580=B0022 P402=80%
可是我短接B0022输入,按理说应该是电机启动反转低速运行,可是实际输出频率是     -50HZ,反转倒是实现了,高低速没有实现,请大家帮忙查查问题,以解燃眉之急!
请斑竹帮帮忙看看吧..

网友A:
西门子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呀?

网友B:
哦,看样子是6SE70系列的变频器,为什么不在西门子的专业论坛李发帖呢?哪里的西门子高手很多。
你的设置好像不行。P443=?应该等于40,试试看。

楼主:
谢谢~今天早上把P443设为40,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