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5):
请问哪位朋友知道呢

网友A:
我厂生产瓦楞纸,瓦楞纸生产线我厂控制如下:
连蒸用AB DCS
高浓磨用西门子PLC,触摸屏
打浆也是用西门子PLC,触摸屏
配浆用西门子PLc,PCS7
纸机传动用西门子PLC和AB PLC 三菱 变频器

楼主:
我的天,这样的一套设备要以多少个万元来作为计量单位的?

网友B:
那是小意思.A,B,C车,糊轮机,热板车,全用直流6RA70;飞剪用伺服,其他为变频器.PLC用SIEMEN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