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6):
小弟刚开始用s7200,写梯形图时只会从指令树上取出,一个指令要重新在指令树上找一次,请问在写梯形图时有没有快捷键或助记苻,或其他快捷的指令输入方法?
多谢指点。

楼主:
没人回答么?自己先顶着吧。
刚接触这step7/win32这个软件,不是很熟。
所以各位即使想bs在下一下也不要紧的啊,前辈随便说说吧,请指教啦。

网友A:
其快捷键只能选择大类,具体得触电还是需要自己选择得

网友B:
兄弟也是刚学S7-200,问一下step7/win32中文版要上哪下载?!急
QQ269491425
Email  :    chenshaopeng@sina.com

网友C:
英文版跟中文版是一个软件!可以转换。

网友D(2014-12-03):
你可以将本次编程所需要的指令放入到收藏夹里面  这个就很容易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