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6):
最近碰到这样的问题,有一台无功功率电容补偿柜,投入使用后电流大大超过电容的额定值。
电容是25KVar的,额定电流是36A,当使用时电流达到50A左右,甚至更加高。
基本分析是负载产生谐波造成的。
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吗,希望高手能提供几个建议,现在电容柜投不上去,功率因数偏低,着急啊。

网友A(2006-03-24):
你那里三由这引起的角形启动的马达很多吗,产生谐波的原因多是,可以去找找电工手册里面有怎样解决谐波的,你搞定了这个,再去搞定功率因数低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补偿回路有串限流电抗器吗

网友D:
在电容器上串一电抗器

网友E(2006-05-06):
我是新手啦,请问一下
串电抗器是不是起抑制谐波和放电作用呀?谢谢!
-接受不可改变的
-改变不可接受的
成熟的人不问过去,聪明的人不问现在,豁达的人不问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