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6):
编c程序的时候,在两台机子里同样的程序,一个可以编译, 另个不可以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两台机器得配置环境是否一致?你讲得太模糊了

楼主:
他只是一个编译问题,比如吧!一个程序在A机器里没问题,到B机器里再编译就报了好多错误!

网友A:
比如吧,一个程序在A中引用了一些控件,而这些控件在B中却没有,你让它怎么能不报错呢?

网友B(2006-01-30):
同意楼上的,请检查一下系统的环境是否一至呀?肯定是有的控件没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