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找IC

楼主(2005-12-26):
HT46R47
谁有知道这个型号的IC哪里有卖啊
是电磁炉的
有的请抱价

网友A:
HT46R47 是8 位高性能精简指令集单片机。
如果确认是它损坏,即使买来新的,还是不能用,里面含有程序!只能找厂家购买一片烧好程序的片子换上。
我觉的HT46R47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前些日子给同事修过一个,是输出部分的IGBT坏了,换了一个就好。

楼主:
我不知道拉
别人给我说是IC烧掉了
那个电磁炉用的时候有电源,可是控制面板不受控制了
是你说 的那个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