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6):
现有个问题向各位请教:
三菱PLC作主站,西门子作从站;
现在三菱主站模块有了相关组态软件也有,西门子300的GSD文件也有;
为什么组态了,链接不上呢?

网友A:
两种机之间通过一个数据缓冲区来交换数据

楼主:
是通过三菱主站模块的缓冲区吗,我在三菱CPU中也做了读取程序;也读出了故障信息:是从站参数错误。从站的参数设置了多次都不行。
请问楼上的具体要怎样设置呢

网友A:
西门子端装驱动,将三菱通信端组态进去,他们之间无主从关系,通信缓冲区只用于交换数据。

楼主:
请问西门子这边装什么驱动啊,是不是三菱主站模块的GSD文件;三菱主站模块GSD文件装不到西门子STEP7硬件组态中;
请问西门子装什么驱动呢

楼主:
西门子PLC我用的是315-2DP

网友A:
我做的是用三菱专用PROFIBUS模块,附带驱动磁盘,你用的是什么?
西门子端亦做了数据读写。

图聊聊

QQ294113699

楼主:
硬件:CPU:Q2H   (带基板)      西门子315-2dp (6ES7 315-2AG10-0AB0)
       DP模块:   QJ71PB92D         profibus-dp 通讯线(带终端电阻)
           软件:  GX-DEVELOPER
                      GX  CONFIGURATOR-DP
                      STEP7 V5.3
请问这些可以的呀不知为什么不行。
不知可否把你做的程序给我学习一下好吗

网友A:
楼主遇到的问题比较特殊,希望搞过的朋友发表一点意见,共同探讨问题。

网友A:
QJ71PB93D

楼主:
终于搞定了,妈的,小日本的东东做确实和欧美的东东有些差距,参数的设定顺序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B(2006-05-01):
你好!
    可以给你的程序学习下吗?arvin17101@163.com

网友C:
用总线转换模块就一切搞定了,不需要进行组态的,电话:021-65756835,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