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6):
具体要考虑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频率使用范围
负载电压特性

网友B:
要考虑功率、扭矩、应用的环境,电机的安装尺寸,电机的连接方式等。
根据使用要求估计出电机的功率和扭矩,然后选择电机的尺寸,最后是连接方式的选择。
变频电机一般转速要求可控,其他的与普通电机要求差不多

网友C:
还要考虑电机的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