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6):
我用S7-300控制6RA70,在参数设置里设了斜坡启动时间是3秒,可是实际运行时感觉启动到设定速度用的时间远大于3秒,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那个:MAIN SETPOINT 是不是就是存放设定转速的地址。
谢谢各位,我第一次发帖,接触工控这一行时间也很短,可能问题有点傻,请赐教!

网友A(2006-02-17):
上升时间参数设置检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