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2-26):
为什么我用的时候不能出现"黑色"、“棕色”、“蓝色”这样的提示信息呢?~如何设置,请大虾帮忙~谢绝~

楼主:
打错了,是谢谢~~~

网友A:
因为你放置符号以后没有到数据库里选择符号相对应的数据。这时线缆符号仅仅是电气符号。不具有任何电缆的电气属性。你到数据库里选择相对应的数据后,软件才会知道你这个电缆是几芯的,什么颜色的等等。具体情况可以看手册。